联想T440 单电池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2-04):
联想 T440 笔记本    客户送来单电池按开关  不触发   必须插上电源适配器 开关按键上指示灯 闪几下  按开关才能触发开机
进系统  电池电量95%   正常  这时候拔掉适配器  电池可正常工作

拆机  发现是双电池机器  (孤陋寡闻 第一次看见2块电池的机器 )

发现电池旁边 2个微动开关  ( 记得以前ACER哪款记不清了   是个半圆的螺丝孔 螺丝上好 电池才能正常充电)

用胶布直接粘住一个   全部OK  应该是时间久了  D壳上的开关触电接触不到了   上图:

网友:
还能这样啊那个开关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
这是个好经验

网友:
修过一个SONY的单电池不开机,是IO的一个引脚腐蚀了

网友:
还能这样啊那个开关是干嘛用的

网友:
孤陋寡闻呀   头一次见这样

网友:
有高手吗,请指教呀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还有这个机关呢

网友:
这个是电池控制开关吗?????

网友:
大过年的忙着发帖分享经验,已加分。

网友:
好经验,又学了一招,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可否说下零件标识,我去图纸上搜搜了解下原理。

网友:
机械开关还是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