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Q5WS1 开机电流0.2A BIOS

楼主(2017-02-04):
Gateway Q5WS1 板号LA-7912P 开机掉电反复重启 电流0.2A  CPU没工作啊 论坛搜了下 没几个这机子 拆机没发现进水腐蚀 开机瞬间测量各电感有电  只有CPU没有  在细测后缀供电时发现U12不对
BColorImageLinkQuoteCodeSmilies
供电一端1.4V输出端0.4V 驱动角电压正常 于是短接 直接用夹子跳过 电流上去了 直接更换接屏亮机 没有图纸  应该是CPU核心供电吧

网友:
BIOS 忘发了  编程器备出来的

Gateway Q5WS1.zip

网友:
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产考

网友:
u12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大胆实践,没有图纸的机器就是难搞,多积累经验。谢楼主!

网友:
u2位置帮截个图,看看是什么信号吧

网友:
这样的机器很难修到,没有图纸是正常的。

网友A:
楼主要是能分析下U12工作原理,效果会更好,单纯的说U12不正常,短接下好了,也没让人明白

网友:
先收藏了备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是能分析下U12工作原理,效果会更好,单纯的说U12不正常,短接下好了,也没让人明白

供电mos管 驱动角有驱动电压2v 但输出端只有0.4v 供电端有1.4v   用夹子短接供电和输出端(也就是跳过了U12 直接 接通)看可调电源电流上去了 应该是它问题了   就直接换了U12 通电 电流一路往上跳 好了  亮了   在测U12 供电端1.4v 输出端1.2v 驱动角4v

网友:
我这S410 0.2 缺供电  仔细查查 希望像楼主有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