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插硬盘或光驱机器不亮 维修

楼主(2017-02-04):
公司送来的
告知:插硬盘或光驱机器不亮
估计又是在哪看过了
抱怨归抱怨,机器拆开后果不其然,进水被修过的,应该是二修机
洗洗刷刷,进水的部位为触摸板下方,这个机器总是这个地方进水
并且小元件特别多,还是关键重要的控制电压转换的控制元件。
清理后,把腐蚀的件换掉,tm居然裸板不亮了
电流跳到1.07左右就动不了了,差了最后一步就能亮了

我又把换过的元件换了一遍,又测量过,没有问题
怎么就不亮了呢

供电都有,平台复位也有,刚好机器有测试好的bios就刷了一个
居然好了,坑爹的华硕
奇怪的问题多刷刷bios 刷刷更健康

奉上好的bios 华硕A43S独显K43SD REV.4.1 OK

网友:
楼主捡了,刷一下就修好了

网友:
这样的二修不算坑,捡到了

网友A:
二修机为资料引起的,前面的修理员技术不过关

网友B:
楼主刷亮机后,再插硬盘光驱可以用吗,以前的故障不是插硬盘光驱不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修机为资料引起的,前面的修理员技术不过关

进水的机子,重点放在进水的元件了,很少考虑程序问题。

网友:
进水机 导致程序坏的挺多的

网友:
楼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刷亮机后,再插硬盘光驱可以用吗,以前的故障不是插硬盘光驱不亮吗

可以
亮的都正常了

网友:
也是一个  不错的分享

网友:
这个问题蛮奇怪的哈

网友:
真是醉了,修进水的 还需要刷BIOS。

网友:
呵呵   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
一般亮机了,就很少再去动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