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核心显存供电哪个先出?

楼主(2017-02-04):
一个比较老的A卡,核心和显存供电都不出,核心不发热。这种显卡一般先出显存供电还是核心供电?12V已经到达MOS上管。

网友A:
我才核心供电先出  跑下线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还是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条件不满足先解决条件,条件正常换芯片

网友:
先有核心供电,后有显存供电。

网友:
先有核心供电,有的卡显存供电不受时序影响,直接就有,同意楼上的,先检查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没有图纸看不到原理,不能乱说

网友:
跑线路能跑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才核心供电先出  跑下线不就知道了吗

跑线路能跑出来吗??怎么跑啊?

网友(2017-03-06):
看供电管理芯片型号查其pdf 测其工作条件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