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焊台价格低一点的哪种合适?用了普惠的T862++感觉很容易坏芯片啊

楼主(2017-02-04):
现在用的普惠的T862++,要么温度不够不化锡,要么温度过高芯片鼓包,按说明书上的时间温度调根本没用,是这焊台不好用还是我没熟悉?

网友A:
是不是烙铁头不行

网友B:
没用过这种焊台   你说的不会是bga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种焊台   你说的不会是bga把

是啊,BGA拆焊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烙铁头不行

我说的是BGA拆焊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啊,BGA拆焊台啊

bga要根据自己所在地的气候来做调整的  鼓包的话 应该是芯片长时间放置  受潮了  可以在做上去之前  预热一下 时间不要短   个把小时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bga要根据自己所在地的气候来做调整的  鼓包的话 应该是芯片长时间放置  受潮了  可以在做上去之前  预热 ...

谢谢指点,我再试试吧

网友D:
红外的BGA焊台比热风焊台要好用吧

网友E:
还是没有熟练掌握好,加强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红外的BGA焊台比热风焊台要好用吧

没熟练吧,暂时还是热风的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没有熟练掌握好,加强练习

上手比较难啊,主要是会坏芯片,热风的就算吹时间长一点也没事,这个没一会就鼓包

网友:
芯片鼓包,PCB鼓包,都是PCB层中间含有水汽,受剧烈高温迅速汽化后引起的膨胀,所以为什么说再修主板之前,最好先预热下,目的就是为了PCB彻底干燥,防止残留水汽引起鼓包。我觉得,1000来块的东西已经不错了,没有说特别难用的工具,只是相对的自己未能掌握门道,使得工具用起来不顺手。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BGA,感觉还是买好点的吧

网友:
普惠的红外BGA没用过,不过看价格挺便宜的,应该不会太好用,国内的红外BGA考虑快克吧,要不就买个好用的二手的三温区热风BGA

网友:
内容充实 主题明确

网友:
还是用三温的  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