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P进水后摄像头无法打开无闪光灯

楼主(2017-02-04):
大家看看图纸、阻值全部正常,就供电没!
圈出来的!
我感觉应该可以借电压来!
1.2V
1.8V
刷机会报错56

网友A:
还没有刷机哈!刷机一定报错56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借了电压过来,刷机会报错5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刷机哈!刷机一定报错56

还没有刷机你怎么会知道一定会报错呢,最好把电压给修出来,我估计借电不可以用

网友:
既然知道可以借电  直接借了再说了

网友:
可以借电来修

网友A:
找到问题,电感烧了,找了一只换上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电感烧了,找了一只换上去即可

修出来是最好的啦,比借电好多了,电感烧了应该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吧

网友:
修出来了最好,不找到故障根本就去借电,总感觉不是很稳妥。

网友:
不装摄像头刷机都不报错

网友:
12345下载好幸苦还得刷回复

网友:
电感烧了座子上的阻值应该有问题才是,还是我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