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80D I7 D1 卡滚动条

楼主(2017-02-04):
我把读卡器芯片网卡芯片,声卡芯片  都拆了 BIOS合成过  还是一样    有那位大哥修好过的  说下是那里问题

补充内容 (2017-2-19 20:41):
换新南桥一个样

补充内容 (2017-2-19 20:45):
换过CPU 一样

网友:
硬盘。CPU都排除了吗?那就热 下PCH。8X的桥最喜欢坏。

网友:
相关外设全折了,只剩下桥可能损坏引起的

网友:
这个垃圾桥容易坏,直接换桥试下吧。。。

网友:
南桥的外设都排除了,就剩下南桥了,先加热,不行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