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80主板

楼主(2017-02-04):
一台HP 3335MT主机,,880主板,故障时无论用硬盘还是U盘都不能启动?按F10进入BIOS能检测到硬盘和U盘(如图),按F9选择启动项(如图)箭头可上下移动,按回车无反应,怎么办???

网友:
硬盘信号打下值,还有供电查查

网友:
这个要改bios里的一些设置

网友:
这种想从U盘启动,最好调到LEGACY BOOT SOURCES这项

网友:
先把引导模式从UEFI改成传统Legacy,再看看能否引导。大部分品牌机主板,UEFI环境下无法引导传统引导模式的U盘。

网友:
可能我说了不太清楚,这个只能上下移动,不能回车选择。

网友:
是不是鼠标usb和键盘的冲突

网友:
硬盘模式改了吗

网友:
鼠标和键盘接PS2口。

硬盘模式UFEI关了,一样,就是能检测到硬盘和U盘,无论单独接硬盘还是U盘,都不能引导。

网友A:
UEFI只适用于WIN8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UEFI只适用于WIN8的系统

关键是能检测到硬盘或U盘,但两者都无法引导,更不用说装哪个系统。

网友:
这应该不是主板问题  系统比较难装而已

网友:
楼主你换个键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