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970a-ds3p 1.0故障求助

楼主(2017-02-04):
开机能通电,各风扇都会转,诊断卡一路跑码到01然后停住,有时开机报警,连续短响,或者1长3短,又或者不响,也试过能通过自检,但进不去系统,重启马上又不行。哪个硬件故障比较大?
进不去系统

网友:
内存条先排除一下吧

网友A:
能亮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亮机吗?
能亮机,风扇都在转动

网友:
换U 试一下

网友:
能跑码不亮机的,卡代码的,是有点不好修!只能根据代码一件一件拆来排除。

网友:
测各大电压先,呵呵

网友:
首先把CPU,内存,显卡,电源都替换个遍再说,确定是板子问题后,再根据档什么样的代码来分析。

网友:
必要的时候可以刷个BIOS来试试。

网友:
这个换U先看下吧,AMD的U坏的很多的

网友:
是双BIOS就先恢复BIOS,再检查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