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B305 一体机开机电流0.06A

楼主(2017-02-05):
今天收到同行的一台一体机,说故障是按开关指示灯亮没反应,不触发,我拿过来接电,故障就是那样,拆机,接可调电源,电流跑到0.06A就没反应了,待机3\5V也正常的,内存供电0V,看主板氧化程度挺高的,用洗板水先来个全板洗刷,没想到内存电压1.5V正常了,CPU的供电12V没有,查CPU供电芯片u38的供电,本来应该有5V的,现在只有1.2V,往上追发现R465保险电阻直接把5V降到1.2V,查到原因之后,这是一个2.2欧姆的保险电阻,换后电流蹭蹭直上,开机,正常,这就不上图了,版号是09181-1N

网友:
配上图片就更好了,,说的不够清晰

网友:
条件不足的修起来还算容易    最气的就是 测条件都正常  就是不出电的

网友:
这么说,不触发就是没有内存供电引起的?  这个型号的一体机不触发好多都是BIOS问题多

网友:
这个不应该叫不触发   触发不上电

网友:
我遇到的只是简单的

网友A:
不上图最后容易被人说无图无真相。有配图,完全可以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图最后容易被人说无图无真相。有配图,完全可以加分。

领教了,忘拍图了。。。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有通病  一个电压 转换管坏了

网友:
请教为啥洗板水可以让问题凸显?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不过故障不一样

网友(2017-03-09):
内存不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