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80 I7 D1 打不了驱动

楼主(2017-02-05):
问题是打了显卡驱动显示感叹号。机器可以用。有时候开机第一屏很很慢。压了显卡还是一样。刷了BIOS一样。是不是显卡。坏了。这个显卡。很贵。有感觉不是显卡问题。不想换。有遇到这种问题的朋友没

网友:
检查一下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排除显卡本身的问题   查下条件 可能需要换个试试

网友:
官网驱动 下个试试 ,不行就坏了 换吧显卡

网友:
看看显卡各组的供电都正常吗?重新植株一下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