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几十块 你的手机也能无线充电

楼主(2017-02-05):
到目前为止,虽然无线充电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被大家所熟悉,但是市面上大部分的智能手机本身并不支持无线充电功能。

其实无线充电并不是什么非常复杂的技术,只是在智能手机内部添加一对用来传输和接收电流的线圈组成一个小磁场,因此,只要了解了它的原理,就可以通过非常便宜的手段手动为自己的智能手机增加这个功能。因此,自己DIY出无线充电功能不仅能够让我们的手机时刻都在充电,还能让自己充满了成就感。

其实,无论你是Android、iOS、Windows Phone还是BlackBerry系统,手动DIY无线充电功能都不是什么太难的事,花费也不用太多。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出售一些第三方的无线充电模块,在非常薄的塑料薄膜中内置了接收线圈和电路。而这些零件的售价大约都只有10美元(约合人民币60元)左右,非常便宜。

这些模块有些属于通用型,有些只在专门的机型上使用。所有的组件工作原理都差不多,只是输出电压和安装方法不尽相同。比如有些Galaxy Note 4的无线充电模块无需连接MicroUSB接口,而是直接连接到手机内部的电池上,输出电流为600mAh。

因此,如果你使用的智能手机采用了不可拆卸电池设计,比如iPhone 6,那么就只能采用外置模块接收器的方法;而如果是可以打开后盖看到电池,那么内置模块还是更适合你,这样不会破坏手机的完整外观。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外置模块和内置模块两种不同无线充电模块的安装方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

外置模块

1、将模块贴在离MicroUSB接口比较的地方;

2、将模块上的MicroUSB或Lightning接口连接到手机上;

3、如果接收器上有双面胶,可以直接将其粘到手机的背面。要是没有附带的话,就要自己想办法了;

4、选到最合适的位置,注意不要让连接线的部分有翘起的现象;

5、然后就可以将手机放到无线充电底座上来体验无线充电功能了。

内置模块

1、打开智能手机的后盖,然后拿出无线充电接收器准备好;

2、还是将双面胶的保护层剥离;

3、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将接收器的金属触电与智能手机电池连接了,这是整个过程中最有难度的部分。不过只要细心,保证每一个金属触电都连接到一起就可以弄好。调整好位置后,将模块贴到电池上;

4、盖好手机的后壳;

5、这样就完成了,同样可以进行无线充电了。

网友:
早就有了  做微商的圈子里都有好久了

网友:
无线充电也不是很方便   还是用线充好了     无线充电  支持快充功能、?

网友:
感觉有线充电靠谱些

网友(2017-03-31):
有的机器就支持无线充电了

网友:
无线充电不支持快充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