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版ST Link V2接线

楼主(2017-02-05):
U盘版ST Link调试器采用10P端口,不能与stm32的20PJTAG直接相连,它采用SWD方式。具体连接方式如图。

网友A:
不明觉厉!没有玩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明觉厉!没有玩过

淘宝就有卖的十几块钱一个,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就有卖的十几块钱一个,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我只知道网上好像有人用来写禹鼎公司的行车遥控器数据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