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10 不显示。被上家坑了。。

楼主(2017-02-05):
触发上电 1.5不动,,取下内存1.3不动,刷BIOS 一样,大致判断显卡部分问题,,,加焊,重植,更换显卡,涛声依旧。。。静下心来,打条件都正常,,,打合电容阻值也正常,,通电打耦合电容两端电压,,终于有一个耦合电容一端无电压,放大镜仔细一看有点动过的痕迹,,,果断更换同样电容 亮机。。。妈的 上家把普通电容和耦合电容对调了,,,连大小颜色都一样,,,一般我都是打下阻值正常了就排除耦合这边,,这次幸好坚持打了一下电压才发现,要不然就喊客户换板了!!!

网友:
论做手脚技巧的重要性

网友:
这个,可能上家也是无奈之举。

网友A:
耦合电容和普通的电容不是通用的吗          新手不太懂

网友:
是哪里的电容,如果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耦合电容和普通的电容不是通用的吗          新手不太懂

电容耦合的作用是将交流信号从前一级传到下一级,阻直流通交流!!普通电容是储能原件,是阻交流通直流的。。。这里面相当于显卡和CPU有一条通讯断了。。。

网友:
楼主如果上个图就更好,

网友: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电容的不同 也有不同的用途!

网友:
这个上家也是太歪门了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难修,今后如何检测这样的故障,还是没有头序

网友:
二修 还是做过手脚的机器 不好维修

都是做维修的 没必要做手脚

网友:
不懂,电容的特性就是隔直接通交流吗?

网友:
你仔细看了 还真厉害呀

网友:
好帖,已经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