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0一体机加电闪一下黑屏

楼主(2017-02-05):
闪一下黑屏,闪的时候无影像,修过此机的都知道这机子通病有5930不出1v集显 TV板bios爱坏,于是想到通病拆机测试5930  7脚5v  4脚1v正常啊其余的电压该出的都有了  接键盘大小写指示灯不亮 先刷了此机的四个BIOS无果 ,BGA单桥后现象一样,但是USB键盘指示灯有反应了,一阵惊喜,但屏幕还是不显示啊,通病5930的输出也正常所以当时没考虑换此芯片 还改了集显测试无果又改了回来,考虑了一番还是换换通病芯片再说吧,4416s废板拆到分分钟换好开机 嗨  画面有了 ,看来又走了弯路 此芯片输出正常也有可能是坏的,换此芯片的前提键盘指示灯要有反应。。。

网友:
此机板号CIH61S V1.0独显 附上此机完美4个BIOS  下了好几个发现只有U38和U20的数据不一样 另外两个的数据完全一致,可以不用刷这俩

网友:
值得学习    少走弯路

网友:
还有个情况就是bios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个芯片 输出正常 类似故障有时候也需要换  通病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