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0.4掉电,还可以再次开机,故障依旧

楼主(2017-02-05):
     一修机器,标签都没有撕,拆下来后发现触摸板进水,洗干净,暂时不接,还是会掉电。    估计也就是进水问题,遂仔细研究触摸接口附近的电路。
    好不容易发现南桥背面有一个电阻有轻微氧化,下载图纸点位(花了30下载分,心疼),发现是R244腐蚀,隔壁R239也不顺眼,2个电阻的功能是PCH_THRMTRIP#_R和THRMTRIP#,更换后顺利开机。但是卡LOGO,什么鬼,替换硬盘后正常,硬盘也坏了。
  原来南桥的温度检测也会掉电。

网友:
THERMTEIP#是温控信号,    掉电,也是因为这个

网友:
还没有遇到多呢.是通病吗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温控信号导致的掉电

网友:
检测温度不正常估计就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