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2G 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 触发电流2.0以上

楼主(2017-02-05):
遇到两台这个机器 是四代CPU 上电电流如此大 怀疑是有部分短路 拆开后发现是CPU短路了 这个CPU那个贵呀 遇到两台了 不知道这个CPU怎么这么容易坏
cpu
不触发

网友:
设计保护电路的问题所以容易坏

网友:
不知道这个CPU怎么这么容易

网友:
类似的可以推荐客户直接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