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STAR 板号TN68M+主板不上电,求此板图纸分析信号

楼主(2017-02-05):
TOPSTAR 板号TN68M+主板不上电,求此板图纸分析信号
此板查了SIO上无SLP-S3信号拉高动作,想找份图纸分析南桥待机的工作条件,多谢了

网友:
顶星的图纸不怎么好找,MCP61这样的NVIDIA单桥不上电,查查南桥的1.2V待机电压和3.3V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另外32.768K晶振和25M晶振也查查,还有个是PWRGD_SB信号,也是桥待机条件。正常是3.3V

网友:
当然如果都正常,加焊桥试试。

网友:
三冠维修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句容诚信电脑 -8 严管区不要灌水!
轩辕思天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这二线主板的图纸基本上是难找。只能找份相尽的图纸参考着去修。

网友:
严管板块禁止灌水!

网友:
做桥吧,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手中木有桥,想先查下桥工作条件了

网友:
路过看看大师们怎么修的

网友:
还要多多向各位交流才能多修好机了

网友:
楼主  你要回复谁  就在谁的下面点回复  别人才能收到的

网友:
楼主在编辑上还要多多下功夫!

网友:
FH81K,网上都找不到这是哪家的板子,没有信息,更不用说图纸了

网友:
上电的条件查了吗?

网友:
其实也不难找个IO图纸对着修,然后跑线

网友:
多谢楼主的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