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版主,大大们。。

楼主(2017-02-05):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4882-1-1.html  苹果A1502(15年)键盘触摸板失灵维修案例

这个权限太高了,有人能帮我打开看看吗。这个问题跟我的一样。

网友A:
维修一台苹果A1502,板号为820-4924-A,故障为触摸板和键盘同时失灵,有时候能用,有时候都不能用,开始触摸板坏了或者是接触不良,但是根据电路图分析发现触摸板和键盘是单独接在主板上的(有的是键盘接在触摸板上,触摸板再接在主板上),而且都失灵的时候重置SMC就可以用了,过一会触摸板和键盘又不能用了,好像SMC的问题,但是仔细分析电路图,发现是有两个一样的芯片控制键盘和触摸板,两个同时控制键盘,一个控制触摸板,

网友:
那么极有可能是同时控制键盘和触摸板的芯片坏了,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就把键盘排线拔了不接,结果发现触摸板依然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看来推测是对的,然后就订了几个芯片,到货装上反复测试OK,此机修复。

网友:
图上还有图   U4830    U4820  你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一台苹果A1502,板号为820-4924-A,故障为触摸板和键盘同时失灵,有时候能用,有时候都不能用,开始触摸 ...

谢谢,

网友:
不客气   相互帮助

网友B:
平时多活跃论坛提升下自己的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时多活跃论坛提升下自己的权限

以后多多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