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背光常亮,求LD5857PDF或给思路

楼主(2017-02-05):
接到一个显示屏,长城G192YBA,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一闪就灭,给他换了根灯条,不灭了,但是背光常亮,关闭显示器开关也是亮。
查到驱动板号是M.RT2270C.E9,背光应该是受到LD5857GS控制,它没有发出控制信号,但是查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手头也没有可以换的芯片,求办法

网友:
查芯片的引脚定义

网友:
不行就淘一个吧,这个bios论坛上还没有

网友:
换的灯条没有问题吧     接口没有开启信号标识吗

网友:
被上家改过吧!

网友:
把背光控制信号和亮度控制信号线交换试试

网友:
灯条开启脚  弄错了吧

网友A:
这就背光信号不对,测一下信号,把正确的信号改回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背光信号不对,测一下信号,把正确的信号改回来就可以。

横流跟驱动板一体,没动过,灯条直接接在板子上,现在怀疑是我灯条不匹配

网友B:
电压或者线序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或者线序不对吧

横流跟驱动板一体,没动过,灯条直接接在板子上,现在怀疑是我灯条不匹配

网友:
测下ON电压正常不,不行改接屏电压

网友:
把开启信号接到屏的供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