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明基BL2410-B显示器花屏,大神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7-02-05):
明基BL2410-B显示器刚开机时花屏,热机后就好了,但是有水波纹。。。闪闪的

网友:
自己顶一下  别让沉了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我还听说明基有自己碎屏的,不是人为引起

网友:
先从简单入手啊,屛线换了么

网友:
热机就好    把电容换一下看看    先测单电源板 电压稳不稳定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代换看是驱动板还是屏问题

网友:
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VHL 电压 正常吗

网友:
一般是屏有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屏问题吧,看图片

网友:
先换屏线试试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花了100大洋 终于在迅维注册了一个账号。

网友:
可以刷个程序试一下,先简单的,不行就换驱动板,在不行就是像屏上的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先点屏,确定是屏的问题,查VGH和VGL电压

网友:
先换屏线试试!!

网友:
我也花了十大洋

网友:
屛线换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