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VD 0.004A不触发

楼主(2017-02-05):
开关板上的J5602短接。

网友:
是开关信号漏电引起的吗

网友:
无图,如何看::

网友:
发点图片啊楼主

网友A:
休眠开关上的3.3V拉低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休眠开关上的3.3V拉低了

lid 开关啊。。。。。。。。。

网友:
下次简单说下 维修思路

网友:
技术太棒了 都想你学习

网友:
暂时还没有碰到

网友:
华硕本子开关上的LID是容易出问题 遇到过几个

网友:
楼主先换一个元件试了吗?一开始就直接短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