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P157SM的奇怪现象求助

楼主(2017-02-05):
机器来的时候是自动上电。经检测是P2808的一个开关转换芯片坏了,最后根据论坛改线路改好了之后,可以正常开关机。

但是问题也来了。开机LOGO显示不出来,只显示找不到硬盘系统的那个英文报错。开机按F2进BIOS,可以进去,但是显示不了,背光是亮的
但是屏幕没画面。

用HDMI外界一切都是正常的。在外接把启动模式改好,进系统的时候,选着正常启动,安全模式那里还能显示。但是快到进桌面又黑了

显卡板拆了用集显也一样

网友:
有没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的

网友A:
B/0S资料先排除,刷写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B/0S资料先排除,刷写资料

BIOS刷过了。还不止刷了一套

网友:
显卡供电及小电压查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