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编程器的。

楼主(2017-02-05):
我的500P刷些25L2005或者25LV010这类128B的BIOS总是不成功,老是报错。有遇到一样症状的吗?

网友:
没用过这个编程器,我买的是 硕 飞的SP8B,几年了挺好用的

网友:
换个好点的座子

网友:
芯片型号能认出来,报错基本是接触不良,要不就芯片坏,很少芯片坏

网友:
接触不好。。。。。。。。。。。。。。。。

网友:
我也用硕飞的

网友:
不知楼主硕飞当时多少钱买的,我用的是x16型号的

网友:
芯片坏的可能不大      。

网友:
先换个新的座子试试

网友:
那个烂货早甩了 ,机器不好吧 听说加什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