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9N6PGM2-V2自动上电,不跑马维修

楼主(2017-02-05):
简单说了,不跑马,测试没有内存电压和桥电压,CPU电压也没有。
查LM358的3脚和5脚没有电压,查VCC1.2REF出处,来自IO F71889F-F-RH,料板上拆了一个装上,已经不自动触发,开机后所有电压来了,还是不跑马,更换一个CPU亮机。

网友:
有图有真相,值得加分

网友:
IO引起的自动上电。

网友:
下次把实物图传上更有说服力

网友:
如果能说一下过程,前因后果更好

网友:
V星的主板吧  V星喜欢用蚂蚁公司的Io

网友:
CPU不常坏的 呀

网友:
F71889确实爱坏,另外如果有实物图,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