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开机电流到0.6左右 不显示

楼主(2017-02-05):
BIOS刷过,CPU 加焊过,显卡加焊过(都是用疯抢加热的,没上焊接台)。还是不显示,内存有波形,但是明显不对,换过PC3L的内存试过。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BIOS刷的不对吧

网友:
内存已经有波形了那就是显卡或是屏幕的问题了

网友:
电流有条变没

网友:
看1.05和1.8出来没,阻值多少

网友:
这个机器bIOS问题挺多,你确定刷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