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装双系统的U盘怎么做?

楼主(2017-02-05):
苹果笔记本单装一个windows我会,一般有带EFI的PE都可以,然后装安装版的比较好,装完再打BOOTCAMP驱动,双系统怎么弄呢?我已经把32位、64位原版镜像放到FAT格式的U盘里的,为啥还是提示找不到安装器光盘的呢?

网友:
上面那个  从Apple下载最新的Windows支持软件  也打过勾,下载到U盘过了,还是提升找不到安装器光盘呢,这个系统U盘还需要改什么东西吗

网友:
你从网上下载个U盘制作一般u大师好像支持

网友A:
是不是2011款的1278不支持U盘装双系统?

网友:
同求高手讲解

网友B:
直接插上U盘到。苹果系统里点安装WINDOS。按一步步下载。会自动作为启动光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插上U盘到。苹果系统里点安装WINDOS。按一步步下载。会自动作为启动光盘的。

没有用,用空U盘插上去一样的

网友:
参考百度啊    里面有的

网友:
我有个帖子有教程你可以去翻翻看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2235-1-1.html 这个帖子是做苹果系统U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2235-1-1.html 这个帖子是做苹果系统U盘的

这里面只有Mac OS没有Window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2011款的1278不支持U盘装双系统?

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
兄弟 百度一大片呀

网友:
系统包ghost完之后要在pe里做一下系统引导修复的

网友:
必须先安装苹果系统,然后在苹果系统里用BOOTCMP设置安装,可以用外置光驱,也可以选U盘安装

网友:
15楼已经提出解决办法了,直接插个外置usb光驱即可直接进入下一步!

网友:
论坛上就有呀,自己搜看看

网友:
苹果系统装V7好多教程没一个能明白的

网友:
找找应该有帖子介绍这个的

网友:
傻瓜式的。进苹果系统慢慢下

网友D:
用自带工具 各式化
yucongwu7410
用苹果系统格式化U盘,然后再把ISO原版镜像放进去U盘就可以了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自带工具 各式化
用苹果系统格式化U盘,然后再把ISO原版镜像放进去U盘就可以了吗

网友:
在苹果系统里分区之后直接用PEghost,GO完到官网找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