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_Latitude_6430U_QCZ00_LA-8831P

楼主(2017-02-05):
DELL_Latitude_6430U_QCZ00_LA-8831P超极本BIOS密码是多少?重写程序能不能去掉密码,现在是想做系统但是不能进入BIOS界面,请指教!

网友:
写过了,能进BIOS了,但是不能引导系统,开机出现让输入密码的提示

网友:
里面的设置和一般的笔记本有很大的不同,想用U盘做系统,怎么操作?

网友A:
我感觉是设置了硬盘密码

网友:
这上面的硬盘是那种M-SAST的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设置了硬盘密码

先确认是什么密码

网友:
已经修好,多谢 !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维修结果,多谢了

网友:
写了一个程序,然后按F12选择启动项,用U盘装系统,装完后,再按F2进入BIOS后直接保存,调整好时间开机直接进入装系统界面 !经过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