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3MA修好暗屏后变闪屏

楼主(2017-02-05):
    这台屏是14寸40针普通超薄屏,来的故障是暗屏,换了新屏幕就正常,确定是屏的问题。
    拆开屏检查升压部分一个电容短路了,导致前面保险烧掉,但是当我换上好的保险和电容后,开机后屏亮3秒左右就会开始闪,坏掉的电容不装也是一样的情况,这是什么问题求大神解答一下,谢谢!
    由于最近碰到华硕太多型号这种情况了,都是只能换屏解决,有的换完电容后可以坚持半小时,但是最终还是会闪屏,难道这种问题就不能测底解决,还是要连升压芯片也一起换  求助啊

网友A:
是不是灯管也不行了

网友:
LED暗屏 修好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B:
直接换屏呀    赚的还多点

网友C:
led 的二极管不行了,负载高

网友D:
你换下升压芯片不就晓得了

网友E:
我跟你一样的问题,4个屏只修好1个,其他的都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
你搞断线了。液晶屏到电路板的线路

网友:
换一个屏还这样么?

网友F:
是不是D205 也不良了

网友:
你学会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灯管也不行了

应该不是,碰到太多这种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屏呀    赚的还多点

但我是打工的,我想让技术进步得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 的二极管不行了,负载高

我觉得有可能,谢谢你的回答我下次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换下升压芯片不就晓得了

关键是这种芯片很少有啊

网友:
这是求助贴啊,不是什么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跟你一样的问题,4个屏只修好1个,其他的都是一闪一闪的。

总算碰到一个和我一样的,你有找到问题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D205 也不良了

有可能,这个二极管是不是也要在屏上拆下来的才能用

网友:
遇到過幾塊閃屏的也不會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这个二极管是不是也要在屏上拆下来的才能用

最好是找碎屏拆一个一样的,还有就是换的电容最好用电容表量一下好的,换成一样的更好

网友:
屏幕里面的LED灯有漏电或老化了。找旧屏换掉LED灯条就可以了

网友:
升压芯片也一起换了试下吧。。

网友:
升压电路,要么led有问题

网友:
换屏是最直接的,但要修,就麻烦

网友:
这种牵扯的东西太多了,只能一个个的代换试试

网友:
把供电芯片一起换了

网友:
有个二极管坏了

网友:
一般换屏后可修复机器吧,坏屏可能还要元件损坏了

网友:
修好的话  应该也容易返修 不像保险坏

网友:
负载可能高了。要有坏屏直接倒液晶

网友:
改板更彻底。没返修

网友:
先换屏  拿走机器再修不

网友:
都是直接换屏幕不然会返修

网友:
有连带的元器件损坏还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高手看了后学习了

网友:
直接换屏得了

网友:
不是LED的问题就直接拆个升压改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