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7-02-05):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哪里出了问题 不过保护隔离 强制短接PQ33的 3脚4脚可以亮机 但是不能充电  换过PQ33 一样的 后级没有短路

网友:
检查先线路连接的元器件

网友A:
把 PC10 换个试试,看看自举升压是不是起作用了

网友B:
查ACOK_IN后面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 PC10 换个试试,看看自举升压是不是起作用了

搞定了 PQ34软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ACOK_IN后面的信号

搞好了 PQ34软击穿

网友:
问题解决了  PQ34软击穿了

网友:
呵呵,好像是广达代工的

网友:
看来 细心思考还是有发现的,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