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悼电维修

楼主(2017-02-05):
   故障:开机四五分钟右就悼电在开机一下就悼             对于这些机器就是个头痛,先按经验来修,看了下CPU供电部分有个二个电容空位直接加了二个330UF电容上去试机故障一样,又把5V 3V电容换个还是一样,最后拆悼温控开机正常,纯属盲修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445774832\Image\C2C\QI(4Q}W$WL0DST@Y]]Y_P66.jpg

网友:
盲修能最后解决问题  也属于经验丰富了

网友:
盲修都能修好啊技术可以

网友:
盲修技术都很牛逼  ,先拆温控,有问题再说

网友:
这是有经验啊!谢谢分享

网友:
确实温控会造成电路保护。

网友:
楼主拆了温控不会自动关机,但是面临硬件不受保护的情况,不用处理吗

网友:
能修好就是好样的

网友:
经验丰富呀

网友:
拆了温控风扇不会常转吗?

网友:
不过后续不换个温控芯片吗?或者继续查温控芯片的问题还是温控其他的零件问题呢?

网友:
楼主精炼 丰富啊。。学习了、

网友:
一般我拆了温控风扇没事就不补

网友:
不查一查温控电路为什么会起作用的?

网友:
和我的三板斧差不多

网友:
以后机器只烧东西了,因为没有了保护了

网友:
楼主还是经验丰富, 学习了 ,

网友:
运气太好了

网友:
温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