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图中手机是屏坏了吗

楼主(2017-02-05):
三星GT-S5230显示有一条条横线图中,
请问各位是屏坏了还是接綫不良
请指点谢

网友:
三星划动屏,先排除排线不良吧

网友:
我种手机还有必要上个图吗?连安卓都不是吧

网友:
这么老手机也就老人用用了

网友:
先排除排线问题和接口不良,之后才会屏自身。

网友:
不是屏坏了就是,屏线和屏接口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
感觉像屏的问题吧

网友:
先尝试重新拔插屏幕排线吧

网友:
阉割版的手机

网友A:
什么事阉割版的手机?

网友:
刮一下屏排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事阉割版的手机?

有些功没有利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功没有利用上

哦,你是从哪里看出来他是被阉割版的?

网友C:
这种低端功能机需要阉割么...

网友:
如果说 一眼看出来 是哪个坏 多数 都是蒙的,实际维修的时候都是用排除法 来排除的,依次排除排线接口,排线,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低端功能机需要阉割么...

廉价加阉割

网友:
这个要是屏坏还有必要换吗?

网友:
这个机器还要修???????????? 楼主想多了吧······

网友:
老人机器啊

网友:
维修还是靠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