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7-02-05):
请问这个图中的圆圈里的DRT2是个什么电气元件?是热敏电阻吗?

网友:
温控电阻

网友:
应该和温度有关吧?有个S我估计和时间也有关系吧?

网友:
NTC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网友:
是热敏电阻

网友:
温控 测温的  电阻

网友:
温度电阻!!!t是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是温控电阻,测温用。

网友:
CPU供电附近有2个 或者其他数量的NTC热敏电阻,有点像小贴片电感样子

网友:
可以说的热敏电阻

网友:
热敏电阻。常温10K
温度越高,组织越低
这是技嘉图纸

网友:
是技嘉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