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50 进系统温度压力测试掉电重启

楼主(2017-02-05):
症状为开机进系统 过一会儿掉电重启,禁用独立显卡正常使用。目前查得温控IC为EMC2102,求教我下一步该怎么测量 还是直接换温控IC?

网友A:
加焊显卡就ok
我碰到过

网友:
楼上 正解  我也遇到过 只不过 我是换的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显卡就ok
我碰到过

谢谢......没有BGA只有换板了

网友:
先吹一下试试,不行再换板!

网友:
最近修到过Y430,不知道温控芯片一样不一样,记得好像是4脚和5脚的电容坏了,拆掉试一试。

网友:
测下显卡的各个条件呢或者加焊试试

网友:
风枪260多吹下显卡试下,

网友:
在7300的显卡上遇到过,加焊无用,重植无用,最后换个卡好了,供参考

网友:
修显卡解决问题, 我也碰到过,

网友:
换温控芯片也不会好,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同时楼上所说的~~显卡可能性大呀~~

网友:
用风枪吹啊吹不好在换板撒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显卡问题 加焊

网友:
看温度高不高,确定问题再动

网友:
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禁用显卡正常,那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和客户沟通 不行就这么用吧,搞死了更不划算

网友:
这种 现象维修起来 还是  比较头疼的

网友:
显卡本体坏引起的,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