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手机 金立_E3T用热风枪换完尾插后,开机屏幕显示“”无指令“ 并反复重启,请高手...

楼主(2017-02-06):
手机 金立_E3T用热风枪换完尾插后,开机屏幕显示“”无指令“ 并反复重启,不知怎么回事,在这之前按电池开机都正常,我是小白,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肯定不小心吹到别的地方了,再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掉件之类的

网友:
刷个机看看   不过看着像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电池接口信号先打值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