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三星270e5u

楼主(2017-02-06):
   客户一台三星270e5u的笔记本放很久 拿来用时发现自己以前设置了bios密码 现在密码忘记了
   这次拿过来修  不知道这情况重新刷如一个bios程序行不行
   以前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朋友
    给点建议  要是有不需要刷bios的解决办法更好
                         谢谢

网友:
如果有溢出码就有可能不拆机解决。没有或是没法解,刷下BIOS也不是很麻烦。

网友(2017-11-24):
应该可以吧 你刷一个试试啊 这个机器没有单独的密码芯片

chinafix.com.cn迅维网_三星270e5u板号ba41-02308a 解决开机电流0.4几,开机无显示!.rar

网友(2019-01-21):
不像ibm之类的   基本刷BIOS就能解决

网友(2021-09-19):
刚好也遇到这个机器 看看刷下BIOS能不能好

网友(2022-02-21):
U have its schema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