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40不出集显供电,是通病,我已碰到二台,求助

楼主(2017-02-06):
PL5没有电压,换过cpu,刷过bios都不行。

1.4脚都是12v 2脚1.9v 3脚4.7v..手上没有这个芯片换,
自己感觉2脚不对。但还是不清楚。

网友A:
2脚是哪里发过来的 主控制芯片? 如果是的话 测波形才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脚是哪里发过来的 主控制芯片? 如果是的话 测波形才准确

是的,但是没有视波器

网友:
这种真不好修呀

网友:
好艰难的问题。。。。

网友:
驱动芯片没问题的,还是查电源芯片条件吧,内存过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是没有视波器

什么芯片组的板子

网友:
H61的。h61的

网友C:
H61的板子,你内存过了没有?没过内存肯定不会出核显供电。

网友:
另外PWM控制端口,光看电压高低不能代表一定是好还是坏,最好还是用示波器看看有无控制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61的板子,你内存过了没有?没过内存肯定不会出核显供电。

这个一体机是自带电源的,没有地方插诊断卡,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过,换过内存。

网友:
是否为条件不足页不开启集显供电~~据说h61是要过内存才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体机是自带电源的,没有地方插诊断卡,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过,换过内存。

这个你最好判断下是否过内存再说。

网友:
先查5,8脚有没有电压输出,无输出换芯片试试

网友:
H61不出集显电压  要进内存后才有

网友:
上波  波波最好找问题

网友:
对的  不过内存是不出集显的    不能插卡  就插个小喇叭看看报不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脚是哪里发过来的 主控制芯片? 如果是的话 测波形才准确

同意,直接打波就知道了,直观

网友:
先看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