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2D,电流有0.01,开机没反应什么问题

楼主(2017-02-06):
   大神,急啊。客户送来华硕A52D,电流有0.01,按开机没反应是什么问题啊!大楷那些问题。

网友A:
查3,5V啊,待机查起走

网友B:
先报个培训班吧  我觉得这样学起来才快

网友:
建议你送修吧,免得把问题搞大

网友:
待机都有啊   5V 3.3V 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3,5V啊,待机查起走

这些都有,,3.3V I/O 里面有  开机按钮也有3.3V

网友:
待机有啊 3.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报个培训班吧  我觉得这样学起来才快

呵呵。。我 也想啊。但是不知道怎么有没有远程的   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 也想啊。但是不知道怎么有没有远程的   学习的

不过 现在这个行业已经有点落寞了    基本挣不了大钱了  就是比上班好一点

网友:
不触发 先查下基本触发条件

网友:
挣多少是多少。。

网友:
分析桥的十一个待机条件,逐一检修

网友:
这个说的太笼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