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进水不开机 40Ma小电流故障维修

楼主(2017-02-06):
iPhone6进水不开机 40Ma小电流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进水不开机

  维修过程:

  客户一台的iPhone6,故障为进水不开机。拿到机器后先观察主板,清洗后加电漏电,摸到基带电源位置发热,拆掉后不漏电,触发后电流40Ma左右定住不动。(表指针有点误差)

iPhone6进水不开机 图1

  根据经验是CPU没工作,恢复模式电流也到60左右。测量开机需要的9组电压(除了GPU供电)都出来了。测量到复位1.8V不正常,被拉低。

iPhone6进水不开机 图2

  复位测试点,基带电源已经拆了。

iPhone6进水不开机 图3

  这点复位通向主CPU、电源、USB控制管、显示电源IC,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显示触摸供电有腐蚀。取下后,正常开机。

iPhone6进水不开机 图4

  更换新的显示触摸电源IC和基带电源,测试各项功能正常,维修结束。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 小电流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2208-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互联网)

网友A:
技术牛人。只是我不会修手机。看来也得学习一下修手机了。

网友:
思路  蛮好的   比较清晰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按照开机时序一步步的修,

网友:
现在手机维修的技术以经很成熟 了   苹果手机  基本上都是各电源  换  换  换

网友:
思路清晰,直奔主题!谢谢分享

网友:
虽说是转载来的,但这绝壁出自于大师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牛人。只是我不会修手机。看来也得学习一下修手机了。

目前来说,修手机还是比较好点,虽然和修本一样,早晚都是要没落。

网友:
楼主拆下来的件还要换上好的吧

网友:
确实厉害,能有这等手工就可以单干了

网友:
都是精彩资料才会转载给大伙看

网友(2018-04-07):
一气呵成不错  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

网友:
这贴不错,比较经典的案例,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不错,不错,思路明朗,动作利索,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
                            现在手机比电脑赚钱多了哎

网友:
学习了,我的练手5S进水不开机,10组供电没有,上电池显示主供电不到1V,是电源IC坏了吗?说错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