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畅享5 掉水后手机风干处理过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2-06):
华为畅享5 掉水后手机风干处理过可以开机,但是开机后不显示,声音有电话可以接,触摸正常,求各位大神帮忙判断是屏坏还是背光升压IC有问题,用手电照也没有字迹和图像 谢谢

网友A:
屏线接口清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接口清理一下。

试过了,排线擦过,接口刮过

网友:
先买一个屏换上去试一下,不是平的问题再退会去,修升压电路等

网友:
这种暗屏先测下电压

网友:
用手电筒照屏幕看一下是否有图像没背光,如果连图像都没有的话,还是弄个好使的屏测试一下吧

网友:
先查背光,再查屏供电信号

网友:
修手机的  最起码的测机屏要有的吧   还是建议行换个屏吧

网友B:
测屏套件没有吗?那就只能换个确定好的屏幕来验证到底是屏问题还好是背光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屏套件没有吗?那就只能换个确定好的屏幕来验证到底是屏问题还好是背光的事情。

显示器有测屏套件,手机屏太杂,也有测屏套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有测屏套件,手机屏太杂,也有测屏套件吗

也有的,不要小看中国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有的,不要小看中国人。

不是小看中国人,有的话我也想买一个,手机测屏太麻烦,要淘来测试,不行又退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小看中国人,有的话我也想买一个,手机测屏太麻烦,要淘来测试,不行又退货,呵呵

有的,你淘宝搜手机屏幕测试,就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