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L-IG41M3(初学维修)

楼主(2017-02-06):
大家好,我不是专业的但是喜欢学习,现在应该还不晚·冲今天开始要再迅维网开始我的修行之路~以后承蒙各位前辈们多多指教啊!下面进入正题:

一块联想 L-IG41M3,后面的ps2和usb全部不能用了,但是前置usb可以用,侧向后置usb没有5v,只有1.6?
不太会判断,纯小白,请各位大侠前辈们指示!我该怎么做

网友:
拉个1.5V过去

网友A:
加油,我6个月前也是小白。电压不对的话看看是上拉电压出问题还是上拉电阻出问题

网友:
从 后置usb没有5v入手,查供电。

网友:
查5V供电 看看从哪里来的

网友:
后置USB旁边的小八角芯片,1脚有5V,78脚无输出,看4脚EN有电压没,没的话查前面,或者去掉,短接,1脚和8脚

网友B:
那就查哪个拉低了5V

网友:
谢谢 各位的回答,可是惭愧我听不太懂,我真的是小白,也没有基础知识,就是喜欢这个维修爱好,请大家一点一点教我好吗?
1,怎么查5v从哪里来的?
2.拉个1.5v过去 是什么意思?具体如何操作
3.上拉电压和下拉电阻是什么意思?
大家别笑我啊,我现在连主板上的各个电子原件都没认全呢,所以大家教导语言尽量小白化·这是我维修的第一个主板,如果能修好,我一定有决心日后成为一个合格的维修人员!
我先上个反正面的图大家帮我标记指导,我听你们讲哪里哪里实在是听不懂··

网友C:
上图!大家看一下正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图!大家看一下正面

上月饼那报个维修班 3个月 出师 维修技术港港的

网友:
大家看一下上图!

网友:
先上个主板图来。

网友:
这个是反面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月饼那报个维修班 3个月 出师 维修技术港港的

多少钱啊 ?3个月每天几点上课 学习多久呢?我还有自己的工作呢,害怕时间不好掌握

网友:
错了,是拉个5V过去

网友E:
花点钱学学吧,自己研究很花时间

网友:
有供电 没信号 十有八九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花点钱学学吧,自己研究很花时间

花点钱 恐怕 也是学不好 还是得慢慢学···想学好 肯定得亲身去实地学习·· ~算了 还是 自己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查哪个拉低了5V

可以教我具体步骤吗?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油,我6个月前也是小白。电压不对的话看看是上拉电压出问题还是上拉电阻出问题

谢谢 你!可以教教我具体如何操作吗?》大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油,我6个月前也是小白。电压不对的话看看是上拉电压出问题还是上拉电阻出问题

这个和上拉电阻没关系

网友F:
这个是个老通病了,小八脚

网友G:
8脚小J8. 自己跑电路.  去掉小J8. 1 8脚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教我具体步骤吗?老师?

一般是USB接口附近8脚小芯片

网友H:
各接口供电先查查

网友I:
没有供电试着从其他地方飞一根供电,桥一般也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个老通病了,小八脚

哦谢谢!小八角 是那个 请大家哦 在我的图中标出 好么?纯小白!大家先别嫌我烦啊·我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8脚小J8. 自己跑电路.  去掉小J8. 1 8脚飞线

是把小八角 焊下来,然后短接1和8?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各接口供电先查查

前置的地方有电,后置没电 只有一个有1.6v?我量的对吗?晕 我笨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供电试着从其他地方飞一根供电,桥一般也会有问题

飞一根供电线  是不是 用一根导线将前置usb那个地方的5v直接连到后置usb的5v上?这样会不会 供电不足之类的啊 ?

网友:
USB的5V   都是通过转换得来的   看看转换电路先

网友:
可能 5V的保险 烧了

网友:
这个跟V星一样通病了  这样听不懂  只有去找图纸慢慢看

网友:
查南桥啊

网友:
找5V上拉到键盘供电的排阻啊

网友:
u口二极电压转换电路引起的,一般可取消此电路飞线直连

网友:
楼主,理论上学习并多多修点主板。技术才会很快提高。

网友:
多多坚持修些板技术会提高很多

网友:
自学的话付出的代价要翻倍

网友C:
大哥,你的意思是让我吧这两个东西用热风枪吹下来然后短接这2个地方的 1脚和8脚,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的意思是让我吧这两个东西用热风枪吹下来然后短接这2个地方的 1脚和8脚,对吗?

是的.                      这是通病.

1. 5V没有,会导致USB和PS/2出错.
2. 这个小J8坏了,有时会影响S3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