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R 2.0点不亮

楼主(2017-02-06):
一块P8H61-M LX3 R 2.0。检测各处电压都正常,在官网下载刷BIOS,不断重启,论坛下的P8H61-M LX3 PLUS R2.0 rev2和P8H61-M LX3 R2.0都能亮机但进coms设置时间保存,断电后又点不亮了,跑FF,问一下各位看官
刷BIOS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归根结底还是BIOS的事情,官网下的CAP结尾的BIOS要编辑下才能用编程器刷新,直接刷不行。

网友:
排除下 刷下BIOS

网友:
维修就是经验活

网友:
没有可能的就是可能:::

网友:
论坛的BIOS 多刷几个 不行的话 就查下RTC 或者换个BIOS芯片

网友:
楼主,论坛下的BIOS一般要修改ME后才能用

网友:
跟BIOS有关

网友:
官方BIOS怎么修改

网友:
真麻烦,这个ME

网友(2017-03-17):
和我手里的主板问题一样 刷好几个bios了还不行

网友:
有大神的话帮个忙

网友:
唉,头痛的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