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老司机,图纸和主板你们是怎样对应的

楼主(2017-02-06):
图纸里面板号和实际主板板号一致的没啥问题,像这种图纸里面的代号和主板上的板号完全不一样,你们是怎样把这张图纸跟这块主板对应上的,难道通过查零件位置号去一张一张图的去找吗?这个东芝L600的图纸里面没有广达的板号,只有TE2,没有DA..........,你们是怎样知道这张图纸就是东芝L600的图纸而不是东芝其他型号或者广达给其他品牌代工的呢

网友:
这个就要细细分析!模糊法!!

网友:
找关键芯片对照一下呗  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
要主要看看其他几个点的,有的时候不一定一致

网友:
主要是看板号,兼顾看笔记本品牌,型号。

网友:
看板号,不了解的网上找答案

网友:
找关键芯片对照

网友:
要细细分析
看板号

网友:
你能看主板上的板号你就懂了!!!

网友:
仔细研究吧

网友A:
广大代工的一般都是DA或DA0xxxxMB 中间的3-4个字

我的搜索方法是到谷歌上打 Quanta te2 比如:
Quanta xxxx 这样都可以找到图纸或机子型号

网友:
版号     模糊法 只是针对芯片定义了

网友:
只能是修哪找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大代工的一般都是DA或DA0xxxxMB 中间的3-4个字

我的搜索方法是到谷歌上打 Quanta te2 比如:

这么多评论里面,就你的最有用,我都不知道广达的图纸是这样

网友:
第四位开始啊!

网友:
广达还能这样找 学习了

网友:
广达的有些图纸标识 省略DA  DAO等

网友:
学习学习~广达的有些图纸标识

网友:
我觉得基本上都可以找到版号,实在没有按照机器型号在对照大芯片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