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V5-573G出现default boot device missing boot failed ,

楼主(2017-02-06):
default boot device missing boot failed ,
insert recovery media and hit key,
then select boot manager to choose a new boot device or to boot recovery media怎么解决

网友:
可能要进bios  改东西   开机就出现这段英文吗?   还是做完系统了就这样了?

网友:
没找到默认的系统启动盘,BIOS设置问题或系统坏了。

网友A:
重做系统 或者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做系统 或者是BIOS问题

谢谢,是BIOS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