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521进水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7-02-06):
同行送来一个DELL 2521说进过水现在不加电,拆开后看到进水被处理过了,但没焊过,还好,待机无3V5V,主供电IC EM= 有进过水痕迹,换之无果,细看无断线无短路,最后查到3V电感有一个不通了,换之OK

网友:
电感 都会坏? 真稀罕啊 。。。

网友:
那个大电感都有坏的吗

网友:
应该是进水腐蚀造成的电感断路

网友:
我也没想到电感会坏,走了远路,哎,说起来都是泪,其中的艰辛只有各位同仁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