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 573G 不稳定

楼主(2017-02-06):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3,5V电容换了,电感都加焊了,搞懵了,有到过类似问题解决的吗
不开机

网友:
楼主求助信息要有板本号,品牌越详细点更好

网友:
不开机电流不多少 是不触发吗

网友:
版号是ZRQ宏碁的。不开机时候0.5左右

网友:
不开机时候测各供电。

网友:
不开机 的时候是什么现象

网友:
来自: 上海
不开机,看待机条件满足了没有,ec有没发出开机信号,桥有没返回slp

网友:
不开机时候供电都正常啊,电流到0.5,有时候0.3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查下此时什么信号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