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40XW01 对半灰

楼主(2017-02-06):
B140XW01 有一半灰  同型号好几张都是这样

网友:
那个高手看看 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有一半要黑一些

网友:
这个需要专业修屏幕的维修了

网友:
这应该是个通病 好几张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也有好几张这样的屏 期待修屏高手

网友:
屏问题的嘛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我还晓得是屏的问题也 就是问屏哪里的问题

网友:
在tft 屏里面 这个 对比度的问题 一般是阶梯电压的问题,但是你这个屏一半故障而且又是 led 薄屏 估计是 tcon 到屏的 屏线故障 需要压模机器换胶

网友:
或者 买个 T型烙铁 300-350 自己加焊一下只是临时解决 也可以玩玩看

网友:
个人也觉得是屏的问题,换一个试下不就OK了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屏幕修的比较少

网友:
我手里也有好几张一样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