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分享DELL 15-3521这款机器的通病

楼主(2017-02-06):
这款DELL 15-3521 版号al-9104p  集成显卡,这款机器南桥bios容易坏,通常的表现是 喇叭会出现不清晰的 嘟。。。嘟 。。。 的声音,这种情况直接刷南桥BIOS,
南桥BIOS在南桥的背面,正面的是EC  BIOS, 有的菜鸟容易混淆。这里我就分享我一直刷的成功的南桥 集显 bios 给大家。

chinafix.com.cn迅维网_9104P 4M.zip

南桥 集显 la-9104p

网友:
DELL笔记本 只要报警 ,就好判断是森马问题

网友(2017-03-25):
刷了还是嘟嘟  响

网友(2017-05-03):
太需要了    版号一样  但是这个有独显的吗?我的这款好像是独显

网友:
鉴定完毕独显可以用的!不用把主板拆下来!uh6就是南桥bios!刚开始刷完还是嘟嘟响 !   不过后来不知道怎么又成功了 ,多刷几次好了  O(∩_∩)O谢谢分享

网友:
我的这台集成显卡 刷了N个BIOS了  一会 7声一会4声 搞的头大  怀疑是集成CPU的问题了

网友(2017-06-02):
喂   我独显的 刷了bios第一次亮机  第二次就不亮了 嘟嘟的 响 那个 大哥 知道什么问题 那个大婶知道 告诉我啊

网友:
正好需要 谢谢 楼主了

网友(2017-07-09):
我刷了怎么还是一样的。不知道是那儿的问题。

网友:
老司机、、、、666666.。。。。下次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正好需要 谢谢 楼主了,支持了

网友:
学习学习,谢谢楼主,东西不好找啊!

网友:
又多了一个维修机器的BIOS啦,谢

网友(2017-11-02):
刚刚好手上有一台,现在下载试试!感谢分享!~

网友:
刷了还是4声响......

网友:
刷了此BIOS,第一次开机不显,5声响,后来装上CMOS电池,居然亮机了,搞不明白。。。还有就是有一项供电PL700没电压出来,显示了也不出电压,不理解。。。  还是感谢LZ

网友:
我的也是嘟嘟,但是刷了好多BIOS不行。

支持 反对

网友(2017-12-09):
可以用,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第一次定电流,需要第二次开关机才显示

网友(2018-01-19):
我的这台集成显卡 刷了N个BIOS了 CPU的问题了

网友(2018-05-12):
给我发个非常谢谢    924036789@qq.com

网友:
哪位大神给我发个谢谢  924036789@qq.com

网友(2019-08-24):
正好需要,下来试试

网友(2020-03-20):
试过了,还是不清晰的滴滴两声响

网友(2021-08-13):
刷了就亮,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