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一台X550CC内存供电芯片腐蚀,求高清图。跪谢

楼主(2017-02-06):
内存供电周围腐蚀,开机0.12A不动,按照点位图都补好后,开机20分左右关机,连续试了几次,又不开机了。测量芯片11.12.12脚5V,8脚3.3V。7脚0V,                                                                                                    ·       ·

网友:
建议贴一个高清图备注版本号

网友:
手头没有这块板

网友:
高清图来了

网友:
大哥,这个芯片的7脚是多少V电压?

网友:
挺好的,点赞。。

网友:
希望有在修这个板子的帮忙拍照下

网友:
楼主机器修好没。我的也是一样。开机0.12 ,没有1.5V  CPU 和显卡供电。  你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