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0一体机花屏求助

楼主(2017-02-06):
机器按左边开机进电脑就会花屏 屏幕蓝色的一条条,按右边进电视那边不会花屏。我看见论坛貌似有人写了这个通病贴 权限太高看不到,求大神解释下。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刷过 TV板的BIOS 刷过主板BIOS 都是一样  通病电阻没有问题 650K左右

网友:
显卡部份查查

网友A:
可以给出你看到的帖子链接 帮你复制下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6666这花的厉害了 外接试下  然后主要排除下 内存 显卡 屏啊 之类的

网友:
外接试下 多排除

网友:
这问题挺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出你看到的帖子链接 帮你复制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2086-1-1.html    这个噢 很像说这个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 问题很奇怪不知道哪里下手了

网友:
显卡或者屏显的问题 这种花 不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2086-1-1.html    这个噢 很像说这个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 问题很奇怪不 ...

给出链接内部内容

网友:
重点分析主板显卡及显存信号

网友:
显卡电路查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出链接内部内容

谢谢了  不过权限250更高